不用计算器怎么比较log(2,3)和log(3,5)的大小?

楼主(2016-05-18):
对数不好打,我暂时用log(2,3)表示以2为底3的对数哈

网友A:
根据这个例题就能得出你想要的答案

网友(点评):
看懂了哈

网友(点评):
根据这个思路,得到2^a<3^b。然后无法判断a和b的大小关系。

网友(点评):
确实,和例题不一样,

网友:
2*√2<3
3*√3>5
所以,log(2,3)>1.5;log(3,5)<1.5

网友(点评):
需要知道根号2和根号3的值

网友(点评):
@andyany 不必知道√2√3具体值,只要知道√2<1.5,√3>1.7即可

网友(点评):
就算知道这个关系,也不是很容易想到这个思路

网友(点评):
@andyany 确实,我在想到这个方法时,是知道√2√3数值的。

网友:
用换底公式 ,然后两数相除.log3 (5) 化为 log2(5)/log2(3) .

网友:
@andyany 确实 还是参照三楼的方法简单快捷有效

网友:
不如这样——
在什么情况下,log(a,b)和log(b,c)有确定的大小关系?
a,b,c均大于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这个例题就能得出你想要的答案

图片
@Pascal @阳光小院暖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