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破坏性拆除方法

楼主(2016-05-18):
       想请教大家关于轴承破坏性拆除的方法。已有备份,轴承很便宜,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办法快速拆除而不伤轴。

网友:
气割掉。

网友(点评):
非常容易损伤轴。

网友A:
感应线圈加热膨胀后取下来,几分钟就完成了

网友B:
这个事要看轴承的大小了!一般的轴承没必要“动粗”的。一般只有比较大的,拉马等工具不太好使的时候才会想到“动粗”。气割弄不好会伤到轴的。我们一般会把轴承的外圈和滚子等先去除,这个可以气割的。内圈在轴上气割就不太好,弄不好会伤轴等部件。一般会用切割机(角向砂轮机)在内圈上横向割一条口子,但不深及轴。然后加热内圈,同时做好轴的冷却,利用热胀冷缩原理把内圈拿出来或打掉。轴承内圈上开的那个槽是为了给内圈更大的变形空间。如果不行可以对称开两条。

网友(点评):
经验很丰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应线圈加热膨胀后取下来,几分钟就完成了

好方法,不过要先把外圈和滚动体去除。

网友:
尼玛,我见过找个螺钉焊上,拔销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事要看轴承的大小了!一般的轴承没必要“动粗”的。一般只有比较大的,拉马等工具不太好使的时候才会想 ...

挺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事要看轴承的大小了!一般的轴承没必要“动粗”的。一般只有比较大的,拉马等工具不太好使的时候才会想 ...

角磨切割片在轴承内圈要对开,简易、省事。

网友C:
先把保持架弄掉,钢珠排到一起,锤子一敲,稀里哗啦都掉了
角磨机在内圈开槽,离轴1mm左右,不伤害轴,锤子一敲,啪的一声就开裂了
有的内圈不方便开槽,就只有慢慢地磨掉,快磨到轴的时候看得到颜色的变化
有时候真滴比拉马方便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保持架弄掉,钢珠排到一起,锤子一敲,稀里哗啦都掉了
角磨机在内圈开槽,离轴1mm左右,不伤害轴,锤 ...

嗯嗯,了解了

网友(2019-09-18):
引用 网友B:
这个事要看轴承的大小了!一般的轴承没必要“动粗”的。一般只有比较大的,拉马等工具不太好使的时候才会想 ...

网友(2019-11-03):
路过!
顺便顶一下!!!!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