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差配合的问题

楼主(2016-05-18):
第四行的那句话,若采用H7/h7,则轴承座孔要加工成微小阶梯。
为什么要加工成微小阶梯啊

网友A:
没看懂?从M7到H7,这不是有台阶了么?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就是统一一个公差就没台阶了

网友C:
懵了吧?有两处配合啊,一处是端盖与孔的配合,M7/f7,一处是轴承与轴承孔的配合H7/h7

网友(点评):
"轴承与轴承孔的配合H7/h7",大侠笔误了。

网友(点评):
嗯嗯,没细看,就是想表达一个意思。O(∩_∩)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从M7到H7,这不是有台阶了么?

就是说,与轴承配合的那里,还是M7的孔,到端盖这边是H7的孔,所以有台阶了,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D:
分二种情况要区别对待
1轴承座不动,轴转动, 这种很常见;  即轴承外壳不动内圈动, 轴承孔选用H7间隙配合,轴选用过盈配合
2轴不动而轴承座转动,如滑轮;  即轴承外壳动内圈不动, 孔选用M7过盈配合,轴选用间隙配合
第二种情况往往被设计者忽视搞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统一一个公差就没台阶了

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有两个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懵了吧?有两处配合啊,一处是端盖与孔的配合,M7/f7,一处是轴承与轴承孔的配合H7/h7

我懂你的意思了,是不是一处是端盖与孔的配合H7/h7,一处是轴承与轴承孔的配合M7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二种情况要区别对待
1轴承座不动,轴转动, 这种很常见;  即轴承外壳不动内圈动, 轴承孔选用H7间隙配合
2 ...

多谢指教,涨姿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二种情况要区别对待
1轴承座不动,轴转动, 这种很常见;  即轴承外壳不动内圈动, 轴承孔选用H7间隙配合,轴 ...

所谓的“轴承座不动,轴转动”,是相对谁不动、转动?
并不是相对地面而言的,这个参照物往往被设计者忽视搞错。

网友D:
两种不同公差配合的孔,难道孔加工成二种尺寸?当然加工成一种孔方便,所以选用主要关键的M7为基准
而端盖为了保证装配间隙,因孔的尺寸改变,随之轴的公差也要跟着改变,这在设计上有种说法的(具体不记得了,基孔制转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种不同公差配合的孔,难道孔加工成二种尺寸?当然加工成一种孔方便,所以选用主要关键的M7为基准
而端盖为 ...

已经理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与轴承配合的那里,还是M7的孔,到端盖这边是H7的孔,所以有台阶了,是这个意思吗

没错,就是这意思

网友(2016-07-31):
涨知识了

网友:
基轴制基孔制

网友:
配合有一些不一样啊,M7,H7,所以是微小阶梯孔啊,不方便加工。

网友(2016-09-05):
见识了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