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皮带轮是配什么皮带用的?

楼主(2016-05-18):
有个无动力的磨轴,用的是如图的皮带轮,量了下尺寸,跟那种多楔带轮的尺寸是不同的。
这个节距大约是5.3mm,槽深2.5mm,弄不懂是配什么样的皮带的,请大家指点。
不会是用4根那种圆的pu带的吧?

网友:
不像三角带,好像没角度

网友:
锲形皮带

网友A:
多楔皮带
网上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楔皮带
网上有卖的

你好,我是查了多楔带的尺寸发现是不同的,所以来请教的

网友:
拿测量数据去套啊,为什么觉得多根三角带不可能

网友:
高速应该是平皮带

网友:
有点像v 型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