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感应器可以在无光环境使用

楼主(2016-05-18):
普通的检测有无(检测铝壳的开口),但是在无光的环境,结果用了一个松下的漫反射光电传感器检测不出来,请问什么传感器可以在无光环境使用?

请问检测黑色物体用什么传感器?
传感器是什么工作原理?射出来的是什么光?
谢谢!

网友:
说的还是不够详细,楼主检测的是什么类的零件?金属or非金属,表面是黑色的也有专门检测的光电,金属,无光环境,接近合适吗?

网友A:
你用的松下什么型号的光电? 回归和扩散型的效果不好.1,用CX-441这样的距离设定型试试

2,用FX-101-CC2+反射光纤+聚光镜(KEYENCE-F-2HA)试试

光电和光纤型的都可以在无光环境下使用,光都是红光.但是你检测的是黑色,所以要试.

要是还不行你把你工况详细点发给我,保证给你解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松下什么型号的光电? 回归和扩散型的效果不好.1,用CX-441这样的距离设定型试试

2,用FX-101-CC2+反 ...

用的EX-14A.检测物体是铝壳,就是铝壳从皮带线所来后,要判断他的朝向是开口朝上还是朝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松下什么型号的光电? 回归和扩散型的效果不好.1,用CX-441这样的距离设定型试试

2,用FX-101-CC2+反 ...

有三个约束条件:1、感应器和检测物品贴的很近,几乎是1mm;
2、检测时光线很弱;

3、时间过久了可能会有灰尘

网友(点评):
传感器和工件太近了, 印象中该传感器的检测距离是2~25mm, 放开点距离, 或者使用接近传感器来检测. 甚至行程开关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EX-14A.检测物体是铝壳,就是铝壳从皮带线所来后,要判断他的朝向是开口朝上还是朝下?

铝壳开口深度多少? 铝壳是磨砂黑色还是光亮黑色? 开口尺寸多少X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三个约束条件:1、感应器和检测物品贴的很近,几乎是1mm;
2、检测时光线很弱;

上面那个是铝壳?
贴的太近了,用接近吧,还不怕灰尘,厚度6mm的接近开关摆的下吗? OMRON-TL-W3MC1

网友:
很好奇为什么不用接近开关

网友(点评):
对啊,为什么不用接近开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壳开口深度多少? 铝壳是磨砂黑色还是光亮黑色? 开口尺寸多少X多少?

深度有130,开口150*20

网友B:
一般的光电传感器最少要5CM距离吧?激光的也要2CM,安装距离太近了吧?而且检测黑色的感觉不容易

网友C:
电感式、电容式、超声波一类的传感器都可以

怕灰尘污染,还可以使用吹气检测,它对小间隙、高污染环境尤其适用,我们常用它做工件的落座检测

网友(点评):
吹气检查,还真没使用过

网友(点评):
通过一个喷嘴对外吹气,喷嘴管路的气压是随“负载”变化的。如果喷口处被堵住,或者被部分遮挡,管路的压力会增加,在管路上布置压力开关,就可以实现物料有无的检测了。它不怕灰尘,压缩空气会自动将灰尘吹走。

网友:
不限安装位置的话,接近开关就行的吧

网友:
铁的?用接触式/屏蔽式进接开关岂不是更好?为啥要求光电啊,用光纤OK的,带放大器的光电也OK的,可以根据反光数值调节输出

楼主:
这个是什么型号,我检测的物体是铝合金的哦,无磁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光电传感器最少要5CM距离吧?激光的也要2CM,安装距离太近了吧?而且检测黑色的感觉不容易

是5m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式、电容式、超声波一类的传感器都可以

怕灰尘污染,还可以使用吹气检测,它对小间隙、高污染环境尤 ...

上次这个东西很轻,只有80克,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这个东西很轻,只有80克,可以用吗

可以用

网友:
要用光纤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感式、电容式、超声波一类的传感器都可以

怕灰尘污染,还可以使用吹气检测,它对小间隙、高污染环境尤 ...

大侠说的吹气检测是不是气嘴后面接个数显压力表?然后气嘴和产品很近,有产品时压力大,无产品时压力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侠说的吹气检测是不是气嘴后面接个数显压力表?然后气嘴和产品很近,有产品时压力大,无产品时压力小?

基本上是这样。

我见过两种检测方式。一种是直接接在吹气管路上,检测管道压力。另外一种是接在文氏管的分支管路上,检测真空。

检测压力一般用压力开关(或者叫压力继电器),要用它发送开关信号。数显压力表只是显示用的,要带电接点输出的数显压力表才能发送电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是这样。

我见过两种检测方式。一种是直接接在吹气管路上,检测管道压力。另外一种是接在文氏管 ...

就是一种真空测一种正压测是吧,真空常用,正压没用过,看之后有无机会用到,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种真空测一种正压测是吧,真空常用,正压没用过,看之后有无机会用到,感谢!

机械结构就是这样

网友:
用检测金属的接近传感器,便宜又好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三个约束条件:1、感应器和检测物品贴的很近,几乎是1mm;
2、检测时光线很弱;

网友:
直接找供应商

网友D:
这是灵敏度不够,因为检测特征和背景返回的光强差不多,所以检测不出来。
搞不懂什么叫无光环境,光电传感器不都是自带光源的吗?
这个用带放大器的光纤应该没问题,用接近开关应该也可以呀?为什么不用接近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灵敏度不够,因为检测特征和背景返回的光强差不多,所以检测不出来。
搞不懂什么叫无光环境,光电传感 ...

这个是电控选的,我当时也没考虑那么多,现在要我选我肯定也选接近开关了。
想问一下,为什么光电传感器离得太近会感应不到

网友:
用接近开关肯定可以搞定,光电要试一下,距离太近了,反射回来的光无法聚焦到接收端,看传感器手册,都会写检测距离的。

网友:
这么近的距离干嘛不用接近开关

网友:
为什么不用接近开关,都想一块去了

网友:
搞个接近开关不就得了

网友:
楼上四个小号呀,好厉害

网友E:
接上面的队形,为毛不用接近开关?

从图看,甚至行程开关都行,光电这么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电控选的,我当时也没考虑那么多,现在要我选我肯定也选接近开关了。
想问一下,为什么光电传感器 ...

应该是反射回来的光强度的问题吧,和里面封装的电路有关,反射回来的光强不在电路需求的范围内,就检测不到啦。

网友:
光电感应器不能用,就用机构传感器。例如微动开关 、金属感应器、

网友:
1.光钎,光电的感应器,自己发射光的,跟环境有没有光,没关系
2.黑色物体会吸光,反射类的会大打折扣

如果可以挨的很近,直接接近开关就行了
不可以挨的很近,或者希望适用范围广一点的,用光钎的,放大器选精度高一点的,可以调具体光亮值的

网友F:
在论坛里问这个你还不如直接打电话咨询做传感器的公司 譬如keyence omron之类的,小日本的服务还是挺到位的
直接说明工况

网友:
光纤+透镜,欧姆龙好多

网友:
金属感应器

网友:
如果只是检测有无,建议可以用基恩士的LV系列对射传感器,我们在用,不用担心外界的环境影响,也不用担心产品的颜色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上面的队形,为毛不用接近开关?

从图看,甚至行程开关都行,光电这么贵!

这种光电也不贵,一两百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论坛里问这个你还不如直接打电话咨询做传感器的公司 譬如keyence omron之类的,小日本的服务还是挺到位的 ...

为毛我打电话,他们就会把我们这个地方的分区供应商的电话给我,供应商好像也不太懂。

网友:
用接近开关吧,很适合这个工况,可以检测铝合金

网友:
也可以考虑使用对射型的传感器。

网友:
开口如果朝下,很明显这种感应器这样安装检测不到。

网友:
都是干货,要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2016-10-10):
这个还是需要找供应商测试一下,虽然很多方式可以做,需要的是稳定的效果。

网友:
黑色材料容易吸光,不宜用反射式传感器,可以选择对射式传感器

网友:
不能提供光线吗?不知道是检测要求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8-09-19):
近接开关就好了,不管你什么颜色,只要是金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毛我打电话,他们就会把我们这个地方的分区供应商的电话给我,供应商好像也不太懂。

你管他懂不懂,设备都做好了,直接让他带一个样品,试试不就可以啦,KEYENCE的都是会带样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