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硬铬后再抛光?镀层需要多厚?

楼主(2016-05-18):
铁板平磨后镀硬铬,之前一般是1-2丝.
这次要抛光,抛光后还要余下1丝以上的镀层不然要生锈.

请问这时镀层要镀多厚?

网友A:
40-60um

网友(点评):
这么厚,氢脆太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60um

非常感谢! 这样我心里就有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60um

对了,请问你们是用什么抛光镀硬铬的? 是尼龙轮+涂蜡的羊毛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请问你们是用什么抛光镀硬铬的? 是尼龙轮+涂蜡的羊毛轮吗?

羊毛毡+抛光蜡

网友:
比较厚的

网友B:
3丝足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3丝足已

您镀过三丝再抛光成镜面,镀层还有余量嘛?

网友(点评):
三丝你抛光能抛掉完吗,镀铬你是为了防锈也不是耐磨,镀铬一般是按厚度收费的吧,3丝6丝差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3丝足已

3丝6丝确实价格差一倍,不过我镀硬铬就是为了防锈又耐磨,不像镀装饰铬只为了防锈和好看.
而镀硬铬抛光,也是为了防锈又耐磨又好看.

网友(点评):
你题目说的是怕生锈,还要耐磨的话厚度要看你的使用条件了,如果你只想抛光后有1丝多,我感觉足够了吧

网友:
这个我倒是接触过   三个丝抛光是没问题

如果还要经过机加工(平面磨之类的)最好5个丝以上

看你耐磨的要求高不高  不高不需要

高的话镀铬层留个三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