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么把多段线合成一条线,并且能够用于拉伸切除

楼主(2016-05-18):
这是由图片转成的草图格式,但是线段很多,怎么才能简化下,使线段变少,可用于拉伸实体或是切除,试过套合样条曲线,简单的线还行,像这草图的线,用这命令,并不适用,特别是比较密的位置。还有什么好的办法把这线连在一起,变的顺滑。可用于拉伸切除。想做成激光割字的草图。

网友:
没试过,一般只是点重合使成闭环,坐看其他人说法。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A:
套合样条曲线

网友:
组合曲线,套和样条曲线

网友:
另外建立草图,选择线段 等距实体 偏移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套合样条曲线

放大了看,套合是这样的,用不了

网友(点评):
套合也是有条件的,那个帮助图标不是明晃晃在属性管理器的右上角吗

网友:
组合曲线

网友:
拿圆弧尽可能多的点去拟合样条曲线,只能做到接近,你的样条也是拟合出来的。你意思拟合的不能拉伸吗?ug就可以

网友:
源文件放到犀牛里面,设定一定允许误差,重新拟合曲线,分分钟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