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图的打印问题

楼主(2016-05-18):
如果一构件长20米,宽和高均为一米,那么把它打印到A1图中时宽和高就变成了5厘米,是不是可以把图截断,并采用局部视图?

网友:
是不是比例没调啊?

楼主:
调了,就是长宽比不合适,有些东西显得太小了

网友:
用1:1的比例画出来,转存为PDF格式,可以打很多张,然后拼接起来,我们以前就干过

网友:
看你用什么打印机,图框设置成A0加长,卷筒纸打印机可以直接打印

网友:
两个双点画线,

网友:
中间特征多么?特征不多,做个破断视图搞定

网友:
页面设置中,自动套合比例可以吗

楼主:
谢谢大家,涨知识了

网友:
比如说打印机只能打印A1的及A1加长,你现在要打印A0图纸,你可以把A0图纸分成两个A1的打印,留好重叠量,因为打印完事要粘在一起;
同理,A0加长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