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痕迹咨询

楼主(2016-05-18):
这模具做出来的产品铝板1.2mm厚,会有一个冲压的痕迹。现在氧化后是没问题了。就想学习下 ,像这种情况,以什么方式可以不产生冲压的痕迹。

网友:
有受力,有塑性变形,就会有痕迹,要去除痕迹靠后续出来,像你铝板,折弯后可以用拉丝机拉下就没痕迹了。

网友:
压前在受力处垫无痕压膜或者下V模上增加滚轴

网友:
要么带膜作业,要么喷砂氧化

网友:
带膜作业较为实际,喷砂氧化会增加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