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ildiworks怎么只剖四分之一?

楼主(2016-05-18):
怎么把圆筒只剖掉四分之一??谢谢

网友:
好像不行吧

网友:
用2015版,可以用剖面视图工具在模型上剖出四分之一效果,当然你也可以用切除拉伸之法,一步一步做出四分之一效果来

网友:
在一个视图里剖四分之一,然后出来到另一个视图

网友:
可以先半剖,然后等轴测该视图。

网友A:
你是要这样的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这样的效果吗?

是的,不通过拉伸切除可以做到吗?讲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不通过拉伸切除可以做到吗?讲一下,谢谢!

我没有用拉伸切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用拉伸切除啊

说一下很难吗兄弟

网友(点评):
难道对模型文件中的剖面工具完全不知道吗

网友(点评):
2014版剖切面应该剖不了这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