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涂抹硅胶后开不开机

楼主(2016-05-18):
自己打开笔记本(联想Y460)后盖,清理了风扇,在散热铜管下面涂抹了硅胶,结果开不开机了,求大神指导
如果去店里修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
一般是没接好。。。

网友:
一般来说,笔记本是不建议自己拆开折腾的,就算要清灰重新涂硅胶,都是找厂方售后,虽然要花钱,但是安全可靠

你这种情况,打联想售后电话吧,不建议找小店铺修,价格非常黑,还不靠谱

网友:
你涂硅胶?不是导热硅脂?这两个东西完全不同

网友:
看看线路有接错的,漏接的吗?

网友:
我的Hp经常拆,一般没啥问题,
联想拆起来比较麻烦,可能你有线没接好的

网友:
内存条有没有动过?话说我刚拆了一台Y460,需要部件的和我说一声

网友:
会不会是漏上了螺丝?
我曾因带电拔内存,结果开不了机,送去修,老板说要六七百,感觉不靠谱,拿到一个偏僻的小店,收两百,修的能开机了。但用几分钟就关机,老这样。拆开一看,散热片显卡附近的螺丝没上,散热铜片跟显卡是悬空的。从CPU铜片上拆个螺丝拧上,好了

网友:
我以前有台破电脑,温度一旦达到100℃,就会自动关机,然后没法重新开机了,必须要让芯片冷却下来之后才能开机。

硅胶这种东西是很好的绝缘体,可以用来保温隔热。

导热硅脂是热的良导体,用来传热的。

以前就见到有人买错、用错过。

网友(点评):
选错散热粘结剂,不应该导致不能开机。表象应该是开机后温度迅速升高,然后高温下关机。不能开机一般是供电问题或者主板问题。包括内存条松动,也不会导致不能开机。

网友:
赞同crazypeanut大侠的观点,大侠还是直接送修吧。只要不是换板这种事儿,问题就不大。

网友A:
笔记本出了问题我常常折腾它,直至我解决不了了,才会送出去修,我想论坛上大多数都喜欢这么折腾,否则也不会从事这个行业了。

联想笔记本散热器上有一个散热风扇,这个散热风扇有一组线缆和主板连接,如果风扇不能运转,主板是不会给CPU、GPU通电的,也就不会让你开机的,你先检查风扇,看看线缆插接头是否正确插好。

我的SL401K大约用了6、7年了,风扇不转了,无法开机。打开检查,发现风扇卡住了,很难转动,拆开后发现居然是磁悬浮结构,缺油卡死。某宝买了一个换上,又可以正常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出了问题我常常折腾它,直至我解决不了了,才会送出去修,我想论坛上大多数都喜欢这么折腾,否则也不 ...

谢谢解答!
我检查过,风扇是安装没有问题的,也正常运转,怀疑散热铜管的安装有问题,但是拆开重新装上,如此这般弄了3次,还是打不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
我检查过,风扇是安装没有问题的,也正常运转,怀疑散热铜管的安装有问题,但是拆开重新装上 ...

笔记本的散热热管没有电缆连接,不会导致无法上电的现象。能产生松动的只有内存了,将内存拔下来,用橡皮擦清理金手指,再装回去。

再不行就只能送修了,芯片烧掉或者焊脚松动,没有专用设备是处理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的散热热管没有电缆连接,不会导致无法上电的现象。能产生松动的只有内存了,将内存拔下来,用橡皮 ...

谢谢!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