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加工槽。

楼主(2016-05-18):
槽宽2.46。槽底有2个R0.5的圆弧。公司用2把1.5宽的槽刀加工。搞了几天了外观一直达不到要求。外观要10倍镜下看刀纹一致,不能有缠伤就ok。大师们有没有好的加工方法指导一下。谢谢。注:刀具只能用1.5宽的槽刀,刀具不能更改

网友A:
图纸没摆正,看不太清楚是环形槽,还是四方槽。能否再描述下。

网友(点评):
是环形槽

网友(点评):
槽底和圆弧加工不光滑

网友:
我想说,请教问题得让想帮你的人看到你的态度对吧,至少把图摆正

网友B:
颈椎痛治好了

网友(点评):
呵呵,图没拍还

网友(点评):
图没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颈椎痛治好了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没摆正,看不太清楚是环形槽,还是四方槽。能否再描述下。

最后一刀你们工艺卡片上是放多少余量,多高转速。

网友C:
看了半天也没看到2.46的槽在那块?楼主什么材料的,2把槽刀加工一个槽?

网友(点评):
对呀。外观要求比较严格

网友:
要保证光洁度,可否考虑留余量挤压到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半天也没看到2.46的槽在那块?楼主什么材料的,2把槽刀加工一个槽?

外观都是次要的,尺寸合适才是主要的,不要舍本逐末。我们现在也是这个情况,过分的要求外观,反而忽略了零件尺寸,导致零件发给客户老是尺寸超差。
麻烦你把图弄得清楚点,这样大家才能帮你分析出原因。

网友:
粗车、精车分开,使用恒线速。

网友:
槽精加工的时候试试恒转速,粗精加工分开,U型槽底部,槽刀片最好刃磨一下,把刃修一下不要那么宽,表面会好很多

网友(2016-06-26):
我觉得用两把2.46的手磨刀,一把粗的一把磨快点精的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公司采购的国产刀具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