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一个电机带动四个轴分别单独转动

楼主(2016-05-18):
最近想这个机构想的头疼,有没有大侠给出个主意,万分感谢

网友:
伞齿轮或万向节+离合器

网友:
手动挡汽车就是这种原理吧。

网友:
一个电机用链条或者齿轮带动四根中间轴转动,四根中间轴分别于四根传动轴用离合器联接,要哪根轴转,就控制那根轴的离合器合上,其他三个离合器打开。办法有点笨,但有效哈哈哈

网友:
2楼正解  这是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
离合器可以,拨档的齿轮也行吧,还可以改变传动比,就是变速箱

网友:
电机齿轮+惰轮+轴齿轮

楼主:
已经找到可行的方案(用离合器+齿轮),谢谢各位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