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焊件工程图问题,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6-05-18):
solidworks焊接结构件能否像装配体那样关联详细的材料明细表?    我们公司要求焊接结构件必须拆分到零件,每个型材都必须出零件图。比如我现在画一个钢架,焊件清单里有8种不同规格的型材,当我出工程图时候自动生成详细的材料明细表(就像装配体材料明细表格式那样,每个型材都有图号、数量、重量等)。有没有大神指点下,万分感谢!

网友:
公司之前一直用的简单的焊接清单,把每个型材的类型、长度、角度、数量标出来就可以。焊接完成后,再整体去上床子加工基准面、钻孔等等。一个机架有两张图,一个焊接清单图,一个机加工图。
最近有一台新设备遇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机架贼复杂,一张A0都表达不了,想把每一个板啊,管啊什么的都抠出来,出成零件图,但是跟车间师傅沟通后,他们不推荐我们把零件抠出来,一个是他们下料并不会根据我们的三维导出来的下料图去下,余量他们自己把握;另一个,是他们不需要最终成型的板,而是没打孔,没去除材料的原始样子;而三维软件上又不能把那些孔特征、拉伸切除特征去除(多配置用的溜的另谈,我是吃过多配置的亏,现在不敢用多配置)
这个问题,应该不仅仅一两家公司遇到,看看社区大神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来学习学习,以后用得着这个

网友:
可以的, 2楼专业

网友:
焊接切割清单是有的,,,需要进一步加工的件明细表中会自动注明加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