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强度计算问题

楼主(2016-05-18):
现有点问题想请问一下各位前辈.附件中图片为一台机器的底座,
当底座红圈处6个凸台的牙孔为M6*P1.0且孔心距边5.5mm,底座凸台处能否承受30KG的重力而不裂开,材质为ADC12.凸台厚度为8mm.

楼主:
有没有了解的.指点下谢谢!

网友:
简化模型用有限元分析试试!

网友(点评):
目前还不太会用这个功能

网友A:
参考容器吊耳的验算

网友(点评):
哪里有?百度上好杂

网友B:
如果只是30kg重力肯定没问题,你可以按照抗拉强度公式来计算啊,这个材料的抗拉强度230mpa ,相当于23公斤/平方毫米,一个凸台的截面积大概32平方毫米,23*32=736公斤,所以一个凸台就可以抗拉736公斤,结论完全木有问题啊

网友(点评):
这样理论上应当是没问题的,不过考虑到在加工孔时孔位稍偏.凸台的上面距孔边就会小于2.5mm感觉好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容器吊耳的验算

搜“板式吊耳强度验算软件”,试试看,主要分析危险截面受力

网友(点评):
谢谢!我先找找看

网友:
32KG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点评):
感觉也是.不过能知道怎么算算出来,会更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30kg重力肯定没问题,你可以按照抗拉强度公式来计算啊,这个材料的抗拉强度230mpa ,相当于23公斤/ ...

不要靠感觉,靠计算

网友:
简化一下,用有限元分析看看,不会可以学学,solidworks也可以有限元分析的。

网友:
连受力模型都说不清楚,就张口闭口有限元的,有了结果你根据什么认定是对的,根据认定你的约束和载荷以及网络划分是正确的,选哪种网格器,对后处理结果如何选择,都清楚的知道吗。
@2266998

网友(点评):
哈哈,大虾,好多话题现在都无法接话,

网友(点评):
不要这样子.请各抒已见,有对比才知道哪个更靠谱.

楼主:
知道怎么算的前辈麻烦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