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准标注求助

楼主(2016-05-18):
这是给某知名传动零件公司加工的某零件,结构简化了。我想问的是这个基准标注有没有问题,因为在测量垂直度时候发现基准是这样标的,我猜他的意思是测用五边形两斜面的对称中心面做基准,看端面的垂直度,但是这个基准标法和学的内容不太一样,查相关标准百度了半天没有查到,求助

网友:
个人感觉不合理

网友(点评):
我感觉这样标,a基准是距离最上面31mm的两个点的对称中心点

网友:
1、从语法上来说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基准部分检具类似下面的那个东西,具体结构可以变化,只是个示意图;(你可以想象一下车床三抓卡盘的效果)
2、三坐标不知道拟合这个基准难不难,检具是不方便,检测重复性可能会有点问题;
4、这个标注从实际操作上来讲最好再优化一下;

网友(点评):
三坐标测。基准是什么?对称面?

网友(点评):
检具旋转到基准A 38.04尺寸最小情况下的“”姿态“才是正确的姿态; 基准是轴线啊;

网友(点评):
检具不好测吧

网友:
可以这样标注,检测时就以38.04两条线的对称面为基准,这两个面有平面度的话就好理解了,以线代面的做法

网友(点评):
38.04,两条线?

网友:
图纸上难道没有注明是根据什么标准来标注的吗?

网友(点评):
应该是加工基准吧,这序没看见

网友:
楼主的理解应该是对的,图纸标注没表达清楚

网友A:
如果这个件的功能上确实有这么个需要,这个标法也是合理的,但前提是作为实际检验基准的那两个侧面不能有问题,具体来说,如果两侧面与测量平面的交线不平行,测量结果很可能没有意义。

网友(点评):
三坐标测出来1丝。您说的侧面和对称中心平行吗

楼主:
谢谢各位,跟工艺科沟通过了,这样标可以的,31是为了测38.04,基准就是对称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个件的功能上确实有这么个需要,这个标法也是合理的,但前提是作为实际检验基准的那两个侧面不能有问 ...

仔细推敲的话,这图多少有点问题:按形位公差标准,基准A应该是过顶棱线,垂直于底面的对称面。但这图上连中心线都不画,有点糙。其次,如果前面的理解正确,再画个俯视图,将基准标准俯视图上更合理些;最后,图上没标长度,单说1丝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