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分割器输出轴角度有要求吗?

楼主(2016-05-18):
比如装配时不小心装错角度了,转盘起始角度要求0度,结果装成15度,是不是就不行了?要改回来?

网友:
纯机械的,对转角位置肯定是要求的.

网友:
有个停止位置的  调好就可以了

网友(2016-09-05):
设计转盘打安装孔的时候在分割器停止位置对应打的安装孔就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