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压通风官道中的风阀

楼主(2016-05-18):
有一个除尘系统,属于负压通风,在除尘管道中有一个调节风阀,此风阀为手动调节带锁紧装置.在系统运行时,如果风阀不锁紧的话,风阀叶片会自动关闭,不知是什么原因,请朋友帮忙.风阀见下图

网友:
去看看风扇叶子的形状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吧,没有锁紧,气体一过来就会受力,受力就不能保持原来位置,就只有闭合了。

楼主:
为什么是趋于关闭呢,想象中应该是打开呀

网友(2021-05-27):
你这个应该换一个电动风阀,电控 就不需要手动调节方便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