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板类零件表面处理后厚度方向两面颜色不一样

楼主(2016-05-18):
        近来接客户抱怨,说我们交过去的铝合金板类零件,在表面处理阳极化后,厚度两面颜色不一致,严重怀疑是加工时厚度方向余量去除不均匀,导至材料包铝层一面没去除干净。
        向生产了解,又查不出所以然,而且只是这一家客户抱怨,其他客户也有铝板类零件,并没有接到类似情况的信息,所以我也不好确定。
        请教大家,铝合金板材的包铝层一般有多厚,大约铣掉多少就能完全去除了,同一零件表面处理后两面颜色不一样,一定是包铝层没去除吗,谢谢。

网友A:
你是买哪种铝,如果是非标6061铝板开出来的料,很多都会带有起皮,开裂,部分会有条纹,加工很多也会存在,氧化出来效果差,建议用国标6061或5052

网友(点评):
材料是客供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买哪种铝,如果是非标6061铝板开出来的料,很多都会带有起皮,开裂,部分会有条纹,加工很多也会存在, ...

可以和客户沟通的嘛

网友:
没看懂您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