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弹性模量低,是不是意味着铸铁更容易发生弹性变形

楼主(2016-05-19):
主要指灰铸铁,机床床身使用铸铁是不是也有利用弹性变形减震作用。但是铸铁同时也是脆性材料,不宜变形不是,有点疑惑

网友:
铸铁的优势是稳定性高

网友:
脆性主要是指铸铁的塑性阶段。受力容易断裂。

网友A:
弹性模量对应的概念是刚性,
脆性对应的概念是塑性。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概念是强度。这三点分清爽。
作为机床床身,稳定性是精度的前提。热处理是关键,材料是根本。好的机床,都是添加了其他金属的合金。当然,机床结构什么的不在这里的谈论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性模量对应的概念是刚性,
脆性对应的概念是塑性。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概念是强度。这三点分清爽。

解释的好清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