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牌子或者类型的气缸声音比较小

楼主(2016-05-19):
请教各位前辈,什么样子的气缸声音比较小,设计要求气缸行程30mm,推动的物体也非常轻,就是噪音不太太大,频率是1s钟一个动作,谢谢

网友:
SMC,比较好但偏贵,我们用的一直是SMC,另:是推到极限时有碰撞的声响吗,如果是的话推荐选用带气缓冲的气缸,这个大部分厂家都会有的

网友(2016-07-01):
festo啊,或者用电缸

网友:
从行程和频率来看,再加上负载很轻,推荐用使用SMC的低摩擦气缸,噪音低些,也可加油压缓冲器。FESTO有高速的气缸,你1s 的节拍用不上。

网友:
这应该不是气缸刚声音,是电磁阀排气口的声音,与消音器有关糸

网友:
如果是气缸的声音,请使用带缓冲器的气缸,在满足负载的前提下尽量使用缸径小的,满足1s一个动作的话,调节节流阀气流大小。如果声音是电磁阀切换造成的,使用消音效果好的消音器

网友(2019-07-12):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现在也遇到类似你当初的问题,要求带有来回行程,去的行程要撞击物体,然后录取撞击的声音,要无噪音。能否告知一下你的经验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