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氨脂同步带与橡胶同步带

楼主(2016-05-19):
大神们,刚在网络上看到聚氨酯同步带与橡胶同步带的区别是其中 有一点   “聚氨脂同步带硬耐磨但导开行不如橡胶同步带”这句话中的——“导开行”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看的百度那种复制粘贴的吧,应该是错别字
一般区别看这个就够了,具体负载区分,misumi上有,橡胶受力小

1)橡胶的软,可实现的极限曲率半径小,在重载下变形稍大;
2)聚氨酯的硬(有的加钢丝),可实现的极限曲率半径大,在重载下变形较小

网友B:
之前用加钢丝的出现过开裂状况对于负载不大的设备,我觉得不加钢丝好用些,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加钢丝的出现过开裂状况对于负载不大的设备,我觉得不加钢丝好用些,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对不对??? ...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的百度那种复制粘贴的吧,应该是错别字
一般区别看这个就够了,具体负载区分,misumi上有,橡胶受力小 ...

原来这样子啊,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加钢丝的出现过开裂状况对于负载不大的设备,我觉得不加钢丝好用些,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对不对??? ...

嗯,是的,但是你那同步带开裂是不是同步带轮过小了,还是同步带质量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加钢丝的出现过开裂状况对于负载不大的设备,我觉得不加钢丝好用些,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对不对??? ...

对于受力来说,聚氨酯(加钢丝)肯定比橡胶好,同时不会有橡胶摩擦出来的粉尘——清洁
你用的钢丝开裂可能是由于装配的时候暴力剪切导致装上的时候有裂痕了,用的过程中逐渐扩大。

你要是碰到过橡胶开裂的情况,你会发现断的更快,更不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受力来说,聚氨酯(加钢丝)肯定比橡胶好,同时不会有橡胶摩擦出来的粉尘——清洁
你用的钢丝开裂可 ...

现在初步确定的结论是齿距大,带轮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初步确定的结论是齿距大,带轮小

标准的同步带轮应该都还好啊,除非你自己订做的梯形齿,啮合不好

不过,如果你的结论是对的,那还是跟聚氨酯的特性相符啊,毕竟硬的东西弯曲半径不能太小,否则憋住了,
同步轮选择时,其中一步骤是确定带轮最小容许齿数,S8M最小是22齿以上,T10是14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标准的同步带轮应该都还好啊,除非你自己订做的梯形齿,啮合不好

不过,如果你的结论是对的,那还是跟 ...

我选的是5M,轮子直径30MM,齿数21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选的是5M,轮子直径30MM,齿数21个

贴张图,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张图,供参考

谢谢大侠,原来选齿还有标准,我之前都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