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向轮问题

楼主(2016-05-19):
小车退出的时候,后面两个万向轮和机台打架了,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改动越小越好。现在有几个想法:
1:后面改成一个万向轮放中间----有没有这样做的,会不会不稳;
2:后面改成两个很小的万向轮---这样好用吗?;
3:能不能限制万向轮的转动角度,或者有这种限制角度的轮子

各位大侠,哪种方法好呢?

网友A:
万向轮,就是360度转,有特殊要求,自已可以将万向轮改一下,加摆角限位。还有两轮向中间靠拢一点怎么样?

网友:
淘宝 福马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向轮,就是360度转,有特殊要求,自已可以将万向轮改一下,加摆角限位。还有两轮向中间靠拢一点怎么样?

不行,太近了

楼主:
福马轮到底什么意思?经常听别人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福马轮到底什么意思?经常听别人说

体积小啊

网友:
如果前面有两个去轮子,后面可以只要一个轮子就可以,毕竟3点共面,就可以支撑住了

楼主:
就这个特点啊?还有吗。福马是什么意思?怎么来的

网友(点评):
是不是FOOT MASTER音译的。

网友:
把脚轮做到小车外面,在那套导轮外面 ,现在这种情况改起来1、换脚轮(转动半径小的)2、脚轮往中间放,车子不稳。
所以还是建议你把脚轮做出来

网友B:
改动万向轮,或者自制。万向轮动方向的转动轴线尽量靠近轮子的中心轴,意思就是让万向轮的轮子360°转动时轮子画出的圆最小,不知道你理解不!不懂再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动万向轮,或者自制。万向轮动方向的转动轴线尽量靠近轮子的中心轴,意思就是让万向轮的轮子360°转动时 ...

自制轮子,还要做刹车?不太现实

网友:
控制两个万向轮同步同向转动,当一个处于最外处时,另一轮在小车最里面,只要这个状态不碰机台,就行,在两万向轮回转体上靠近底座间加装链轮,链轮固定在回转体上,链条套上,就能同时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

网友:
看着手推叉车照葫芦画瓢?

也不说承载物的情况(重量和高宽比,就是怕倒不是吗?)、也不说使用环境尤其是地面的情况,这个谁敢瞎出主意啊?

什么机构方案都是,工况分析得细致了,方案也就自然水到渠成了。

网友:
那是要限制角度,为什么要要装万向轮呢

网友:
不知道万向球轮可不可以,去掉偏心距缩小轮子尺寸。

网友:
可不可以用万向球轮?

网友:
情况允许的话换个小轮子呗

网友C:
中间再放一个定向轮,离地有一定间隙,再用一个垫板垫一下

小车

小车

网友:
让万向轮悬空1mm

网友D:
感觉找个刹车是侧边的万向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找个刹车是侧边的万向轮就好了

这个可以,刹车机构的高度就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再放一个定向轮,离地有一定间隙,再用一个垫板垫一下

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的问题是车退出来的时候轮子会转,然后会碰到周围物体

网友:
体积小的轮子选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的问题是车退出来的时候轮子会转,然后会碰到周围物体

进和出的时候用小车后面中间加的定向轮,这时两侧的万向轮悬空了。
平时这个定向轮是悬空的,进出的时候接触到垫块才起作用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前后轮的位置错开,后轮用槽钢做轨道限制不让偏转

网友:
这个轮子不错

网友:
球形万向轮会不会要好一些

网友(2020-06-06):
|cain0203发表于 05-21 16:51中间再放一个定向轮,离地有一定间隙,再用一个垫板垫一下

牛逼

网友:
万向轮可以改成一个,参照市面上的扫地机器人,基本上都是两个驱动轮,一个万向轮。

网友:
自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