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机中间为何会凸起

楼主(2016-05-19):
为什么做好的输送机 中间会凸起。。。

网友A:
我想带松点会不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带松点会不会好点

带送了 就 传送不了了。。滚轮转。。皮带 打滑了。。。

网友:
谁有这爬坡皮带这方面的经验,分享一下吧:

为实现从水平到爬坡,转角处的机构大概怎么样的?好调节吗?调跑偏问题的时候,用这个转角来调,还是其他地方(比如皮带的尾轮或是中的张紧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送了 就 传送不了了。。滚轮转。。皮带 打滑了。。。

也是,现在这种结构理论上出现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就看加了传送的物料后会不会把带压下去,不然就要从结构和带上考虑了。常见的会分成两部分传送带。

网友:
这个皮带中间的拉张力大,想办法把两边的拉张力高于间的。 如果是鼓型驱动轮,建议用导条的两边导条。

网友:
鼓起的面,难道是皮带的松边?是不是张紧出了问题?

网友:
两侧压住,中间翘起来了

网友:
还是分两部分吧,直段和爬坡段

网友:
中间拐弯的地方有压轮,不鼓还不正常呢。

网友:
皮带是多宽的?两边皮带压轮压皮带面多少?估计是皮带宽而压轮压的面太小

网友:
看你皮带两边还加了导条?这导条一般不会加在外表面,有的话也在内面。应该是转角处的导轮接触面太小,常见的导轮都是圆柱面。你若不想换皮带的话,可以把导轮加长(导轮两边留出圆柱面)试试。这种带挡板的皮带机张紧通常在被动轮。

网友:
中间压轮太少

网友(2022-07-15):
不鼓起来才不正常

网友:
可能中间转弯压轮压的过低,超过输送带中部正常的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