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面自动化如何实现打标

楼主(2016-05-19):
该零件如何实现正反两面自动打标,目前方向是流水线式的。自动实现取料-称重-激光打标-下料

网友A:
这是什么啊

网友B:
方案1.两个激光器两个振镜呗,上下同时打,放置工件的生产线可在打标工位做个开孔即可;
方案2:一套激光器振镜,但是工件做翻转机构,要是单种工件的情况,可以做翻转机构来实现,但是这个做起来成本也不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案1.两个激光器两个振镜呗,上下同时打,放置工件的生产线可在打标工位做个开孔即可;
方案2:一套激光 ...

     同意

网友:
应该没有什么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啊

轴套类零件,铝合金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案1.两个激光器两个振镜呗,上下同时打,放置工件的生产线可在打标工位做个开孔即可;
方案2:一套激光 ...

目前的方案与你说的方案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