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零件快速剥离本体

楼主(2016-05-19):
如图片所示为耳机的胶塞,硅胶材质,从模具热压铸脱模出来后就是这样一片一片的,上面会有几十个到上百个胶塞,传统的方式都是人工一个一个的剥离,需要大量的人工,费时费力,并且效率低下,用人工剥离目前最笨的方法就是手揪着一个,硬拔下来,但是硅胶有弹性,这样比较费劲,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一个镊子来剥离,镊子的一只脚磨成针状,剥离前,先扎一个口子,然后再剥离会要省劲一些,但是依旧效率低下,两种方式都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破损率,请教论坛内高手,有没有比较快速效率高的剥离方式,不奢求全自动化的机构,半自动或者机械化的就行,能批量,快速剥离下来,以提高效率,希望高人指点!

网友A:
在模具上想办法。以前买台湾的密封圈,很好撕的,

网友B:
液氮冷冻去飞边,这是我接触的一个O形圈供应商告诉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模具上想办法。以前买台湾的密封圈,很好撕的,

模具上已经是定死了的,客户不可能去换模具了,现在问题不是不好撕,单个撕开并不是很费劲的,但是因为量大了,人工必须一个一个撕开,需要很多人工,十几台机器做货,需要几十个人来撕,现在就是想能否有批量撕开的好点子,省人工。

网友(点评):
可以做个小工装,冲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氮冷冻去飞边,这是我接触的一个O形圈供应商告诉我的。

谢谢!你这个点子还挺新奇的,能不能描述具体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这个点子还挺新奇的,能不能描述具体一点

冷冻修边机,是一种利用液氮的超低温使橡胶、塑料制品的飞边迅速发生脆化,并在此状态下,通过高速喷射出的冷冻粒子撞击制品的飞边(披缝),从而达到既能高质量、高效率地去除橡胶制品的飞边(披缝)又能保持橡塑制品本身的所有物性不发生改变的特殊修边设备。它可大幅度地提高橡塑制品的修边精度且具有很高的集约化程度。目前这种设备已成 为发达国家精密橡塑制品企业不可或缺的后道修边加工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冻修边机,是一种利用液氮的超低温使橡胶、塑料制品的飞边迅速发生脆化,并在此状态下,通过高速喷射出 ...

十分感谢!今天涨见识了,

网友:
直接模具冲可行不?

网友:
可以开个手工落料模,一片一片落料。

网友:
用高压气管吹行不行

网友C:
再搞一套模来落料

网友(2017-02-09):
搞套机器人,带吸盘的,直接自动化从模具取出,后齐刷刷一刀冲压,掉落到料道,传送带传出到自动包装机包装.

网友:
厉害了,学习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搞一套模来落料

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