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圆饼形状的自动供料方式

楼主(2016-05-19):
自动化最麻烦的就数自动供料了。
产品可能什么形状都有,还有的误差很大。最是麻烦了。

产品是汽车水泵的叶轮,形状类似圆饼。放到放料区后,排队出来,分离后进行各种吹灰涂油打点和视觉检测是否异类并提出异类。
但是反八字的放料去很容易卡住,尤其是2个产品中心的连线与皮带运行方向相垂直的时候,3个的其次,4个的好很多,5个的时候,基本不卡了。

方案的时候准备在产品一队排列的末端加传感器,检测到缺料的时候,2个气缸组成的机构,先下去,再往放料区里推,打破堵料的平衡。气缸升起来,再回原位。

后来想尝试一下新的方法(至少对我是新的)。就用了这样的结构。
常态下气缸是收缩的,挡板和反八字的护栏组成一个通道,在检测到缺料的时候,气缸伸出,气缸和推板组成的四连杆机构远动:挡板往放料去推出,然后收回,与反八字的护栏重新组成通道。放料区卡住的料的平衡被打破,能漏几个料下来。
也有缺点:一层的料在挡板推的时候,会跳起变成2成。

也许这不是新的结构了,之前没有注意到的,可以借鉴一下。用过的轻喷。

楼主:
补充一张大图。

楼主:
也可以考虑理盖机的结构。但是这个设备需要兼容的产品实在太多70-80种。产品直径从40-100mm,厚度从17-32mm。重心就更加完全不同了。

即使现在放料区是人去铺平,需要调节的仍然达到13处:换产品生产的时候,需要调节13处。

网友:
机构挺好,图片有点小。看不清楚
为了防止卡料,能否加震动机构,让它一直振?

网友:
图片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