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理论知识没实际经验和有实际经验不懂理论的优劣

楼主(2016-05-19):
前一种人就是理论知识很丰富,但是没实际操作经验也没什么动手能力,主要是毕业不久的高学历学生中的某一部分。而另一种就是没什么理论知识,但是实际工作经验很丰富,很多事他知道怎么去做,但说不出为什么这样做,这样做得理论依据是什么,这类人主要就是那些没上过什么学,也没有专业的学习过,但在行业里工作了很多年的老师傅。
这两类人谁在找工作的时候更容易,能为用人单位创造更多的价值?

网友:
这两种人,在不同的单位会创造不同的价值。
1比如998玩的大项目,没理论的做设计绝对不行,去项目现场,作施工管理,但是你得有行业经验,如果没有,一样没辙。
又比如前几年我研究过的焊接波纹管的设计与制造,没有非线性弹性力学等等相关理论,你根本就不知道波纹管如何变形的,何谈创造价值。
2liaoyao和害怕伏励,这两位的理论水平无法与998相比,但人家是从基层一步一步,踏踏实实走上来的,各种实践经验丰富,对于想现得利的私企来说,正需要。
3 但是我这里谈的几位,不是楼主说的那种状态,他们都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只不过是哪方面更深厚的差异而已,没有一点理论,绝对不可能有什么经验,因为是瞎干;而没有一点实践,全是理论,则不可能学透理论,只不过是背书而已。

楼主的绝对主义逻辑是错误的。

网友(点评):
大侠,想当年毕业设计是波纹管自动焊接设备设计,波纹管都没亲手摸过啊,哈哈

网友(点评):
分析的真在理

网友A:
千年来科举制度精神未减,不断生产大批读册人,与工匠楚河汉界界线分明,读册人适合干公务员,工匠当然是务工,公务员在大国里是父母官,在工业化国家却是服务员

网友:
典型的非黑即白二元论思维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千年来科举制度精神未减,不断生产大批读册人,与工匠楚河汉界界线分明,读册人适合干公务员,工匠当然是务工, ...

中  !!!就像 古代衙门里 官   和 吏  的区别类似

网友:
理论需要在实践中验证和加深理解,经验需要在理论的支撑下不断总结方能成为经验。
没有经过实践的理论肯定不会深度,同样没有理论知识的经验也肯定会有很大的局限。
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本身是统一的,不知为什么很多人总是喜欢搞对立,而且喜欢贴标签:一看高学历,就潜意识认为没经验;一看工厂的老师傅,就潜意识认为没理论。
现在的事实情况是,要拿到高学历,多数都要经过实践的摸爬滚打;工厂工程一线骨干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高学历。

网友:
以前见过有个帖子讨论这个问题。懂理论会计算的不多,所以我想会的话可以玩的更精,走的更远,更有竞争力。

网友:
楼主说的两种人,貌似对立,其实实质上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
1.有理论知识,没经验的人,只是时间问题,等经历了一些项目,自然水到渠成,毕竟经验慢慢积累的;另外,有理论指导实践,即使遇到新的问题,也能推此即彼,慢慢把问题细化分解。这类人,最终会变成既有理论知识、又有丰富经验的行业大神,甚至带领整个行业发展。
2.有实际经验没理论知识的人,遇到问题自然会找之前遇到的类似问题的解决办法去试用,相比较没经验的人,自然能够少走不少弯路,但是由于缺少理论支持,在向别人解释的时候,就会变得苍白无力,如果是高危行业,没有一个可行的理论支撑,即使你有经验跟别人拍胸脯说没问题,估计别人也不会理睬吧!(此处没有贬低的意思,只是表达个人观点,我还是比较乐意听老师傅讲他们的故事的,正所谓一个老人就是一本书)
但是对于企业来讲,这两种人都有价值,前者潜力巨大,是企业发展的后备力量;后者对企业直接带来价值,帮助企业解决目前实质问题。
楼主说哪一种人更容易找到工作,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在企业吧,看这个企业目前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估计如果是IT、或者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等一类需要理论支撑的,应该还是前者更容易被企业接受。但如果是传统机械行业,尤其是最求经济效益的企业,后者的诱惑力应该更大一点。

楼主:
其实我不是将两类人对立开,我已经说了是某一些,意思就是里面的一部分而不是包括所有,因为我就是属于那种有理论而没有实际经验的,每一次去面试就会被问到工作经验的问题,所以就产生了对上面问题的思考。
特别声明,本人绝没有觉得刚毕业的大学生就没有动手能力或者工厂里的老师傅就没有理论知识的意思。但是在现实中也确实存在一部分上述所说的两类人,本帖只是针对这两种典型的有对立的情况进行讨论而不是针对谁。

网友:
我是做汽轮机检修的,一线确实有楼主说的情况。很多设备的进步不是直观看出来的,更多的是靠数据说话。而到施工人员眼里可能就没太大区别。理论也是一线工人的瓶颈,也是我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