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性链上的输送托盘底部材质

楼主(2016-05-19):
我现在要做一款类似的传送装置。装置上的尼龙托盘与尼龙柔性链板之间会产生相对滑动(输送带运动时)。我就想问一下托盘底下需不需要加滑动板以减少摩擦,如果需要滑动板是什么材质的最好???

网友:
高分子聚乙烯

网友:
同楼上所说,而且要选择分子量高的

网友:
聚四氟乙烯,俗称特氟龙,可以做轴承。

网友A:
柔性链板多是聚甲醛材质。尼龙托板下的超高分子聚乙烯滑板与链板的摩擦系数为u=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柔性链板多是聚甲醛材质。尼龙托板下的超高分子聚乙烯滑板与链板的摩擦系数为u=0.1。

请问托盘下面的吸震器是什么东西,它的作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