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质处理后感应淬火后的材料强度问题

楼主(2016-05-19):
42CrMo材料的65直径光轴,调质处理后芯部硬度能够达到多少?调制后增加感应淬火,淬硬层深8mm左右。材料强度能够达到多少?我查到40Cr的屈服强度为785Mpa,表面处理后能够达到多少?

网友A:
楼主,最后说下你想达到多少,使用工况,表面要求,你应该说表面感应淬火后的硬度多少。不同的加热温度,加热时间,和回火温度,硬度差好多的,还有个人感觉感应淬火要求8mm有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后说下你想达到多少,使用工况,表面要求,你应该说表面感应淬火后的硬度多少。不同的加热温度,加 ...

淬火后表面硬度HRC54-60.我不想问他在什么工况下能达到什么性能,我想知道它在这种热处理条件下,材料能达到什么屈服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