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塞车外圆用数控仪表车cpk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6-05-19):
各位高手请教一下:
公司有种图示油塞小零件,一年上百万的量,想选台合适的设备车外圆(35钢冷镦材料),要自动上下料,网上看到不少小零件都用数控仪表车加工,但不知道数控仪表车加工外圆精度0.03(H8级)能否满足大批量生产要求?
有实际经验的高手告知一下数控仪表车cpk能达到多少?不胜感谢!

网友:
精度倒是没有问题,玉环这边刚买来的两丝以内的公差都不是问题,主要是时间用不久,1年后精度就没有了,3万左右一台,最好还是买线轨的机床,5万左右一台,精度时间长一些。速度又快,就是刚性比硬轨差,购买时候可以试切

网友(点评):
能推荐性能比较好的数控仪表车品牌吗?除仪表车,还有其他更合适的设备吗?谢谢

网友:
要求CPK达到多少??1.33还是1.67  或者更高??

网友(点评):
能达到1.33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