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高速运转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6-05-19):
   现有一链条传动机构,驱动电机为2KW直流无刷电机,链轮为16T,节距为12.7单排链轮。链轮传动比为1,中心距为200。电机最高转速为3000r/min。现在担心链条在高速运转时会不会跳齿,或者其他一些问题而出现安全隐患,以及噪声较大如何减小噪声,还有链条是否需要特别张紧呢?请大家帮忙参谋参谋!在此谢过大家了!

网友:
怎么不用皮带啊

网友A:
电机直连链轮驱动轴?不配减速机?
这是要疯的节奏呵。
这么高链传动速度不多见

网友(点评):
链条要疯了,哈哈

网友B:
链轮的优点 和缺点 你知道吗?   你的中心距200,单位什么,你搞明白了在问吧。

网友C:
直连?1:1?3000r/min?会不会很好玩?
如果你驱动要这么高速,那建议不要用链条,改用皮带。
如果不用这么高速,最好电机加个减速机。

网友:
齿形链比套筒滚子链好。安装精度很重要。

网友:
瑞士ROSTA弹性张紧器

网友:
这么高的转速对于链条传动来说实属不易,但考虑到现有的机构,LZ可以考虑链条松懈侧的张紧,注意张紧轮靠近从动轮,链条摆动幅度大可以加导向装置,另外负载大小,处理以上几点可以解决跳齿或脱落,另外噪音可以考虑上润滑脂,加防滑罩,这么高的速度很危险啊

网友:
链条这么高的转速一定很好玩

网友:
我没学过机械,但直觉链条都是低速重载精度要求一般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直连链轮驱动轴?不配减速机?
这是要疯的节奏呵。
这么高链传动速度不多见

因为需要这么快转速!而且所需驱动力比较大,所以一开始没有用皮带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轮的优点 和缺点 你知道吗?   你的中心距200,单位什么,你搞明白了在问吧。

单位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连?1:1?3000r/min?会不会很好玩?
如果你驱动要这么高速,那建议不要用链条,改用皮带。
如果不用这 ...

如果驱动力要求比较大呢?

网友:
只是建议,欢迎拍砖,200mm距离不大,直接齿轮和齿轮啮合。

网友(2022-04-18):
这下层主业余了吧, 机械的图纸上边没有标mm吧?默认的这是,如果单位是别的再提出来。

网友:
太快了。。振动噪音安全性都很难解决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驱动力要求比较大呢?

驱动力要求大更应该配减速机降速度提扭矩啊

网友:
齿轮传动如何?

网友:
链条这么高速度各种问题

网友:
1:1.不能直连?

网友:
不能用齿轮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