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薄板如何加工

楼主(2016-05-19):
如下图所示如何加工?

网友:
激光镭雕

网友(点评):
昨天去会展中心了,看了一些激光加工方面的设备,也加深了了解。像这个1.5的薄板,普通的铣比较不好控制,用镭雕一层层的融会好点,不过这个的精度也确实一般。

网友A:
工件多大,公差多大,允许变形量多少。详细点可好?

网友:
还有材料?

网友B:
你看图片是两个零件的结合,上面快就普通的铣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图片是两个零件的结合,上面快就普通的铣就好了

是一个零件,两块板焊接而成,这么薄的板好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件多大,公差多大,允许变形量多少。详细点可好?

平面度在0.1以内,槽的公差在0.02以内

网友A:
工件不大的话,可以CNC+磁座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件不大的话,可以CNC+磁座吸盘。

700x500,可以用加工中心加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700x500,可以用加工中心加工吗?

可以的,只有产品放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