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自动送料物料的摆放

楼主(2016-05-19):
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在筹备一个项目,自动化焊接的,如图所示,拆分出来的工件有6个,有两个地方是需要分方向的,现在想把这个产品引入到自动化焊接上面,现在机械手都有了,但是遇到一个问题,东西太多,外围的料盘摆放空间不够,除了上面的还有一个占地面积大概1平方米的绞孔机,机械手的话一台abb的焊接,一台abb的作为上料下料的机械手,前期我们也做过一个项目,因为包含的工件比较少,就左右两个料盘搞定,这次零件比较多,我们想了一个办法,但是老板说不合理不科学(做一个料盘,一个料盘摆放焊接一套的零件,四个支柱定位累计几层,用流水线循环送料,这样机械手就够空间了,虽然不合理但是适合实际情况,成本又比较低,也适合柔性制造,将来更换其他的产品直接换夹具夹爪什么的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老板硬是觉得找一个人先摆好的话不合理),搞的我一下子也是没有想法了。此方法貌似是唯一能解决我们这个生产模式的方法,那要么就投入多的机器人一个部件组装就立马焊接,这样一个线摆过去最合理,但是投资成本会很高,还有用ccd技术也不靠谱,2d的需要流水线,流水线物料的供给也需要人摆放平整,空间也不够。

在此希望有类似于这种成功的经历过的同僚指点一下。

网友A:
A什么B,有钱人,搞循环治具人工码料不好吗?

网友(点评):
楼主问的是他的“同僚”,你是吗? ^_^

网友B:
焊接这个东西还搞几个ABB,楼主真有钱

网友C:
请教楼主,小棒料的两头是怎么自动焊接的,一个手旋转360度焊接还是两个手旋转180度?还是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这个东西还搞几个ABB,楼主真有钱

公司不大,但是确实有点钱,也想走自动化,两个机械手,加上外部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小棒料的两头是怎么自动焊接的,一个手旋转360度焊接还是两个手旋转180度?还是其他?

一个机械手配焊枪,一个机械手上料下料。外部轴上面装夹具,我们之前已经做了一套其他的焊接出来了,现在主要是由于物料太多,供给空间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A什么B,有钱人,搞循环治具人工码料不好吗?

我们老板从外国回来了,觉得不合理,但是其他方法空间绝对不够啊,量不是很多,人工一个盘上面码一套焊接的也要不了多久,主要是不需要等一个循环做完。搞不懂他觉得不合理的地方在某个层面。

网友:
旋转平台上再加旋转台。

减速器用帝人的。其他的过几个月后精度都消亡了。

网友:
只是学习还搞不太懂

网友:
自动焊接完成要多久

楼主:
      估计搞到最后的话,如果想做还是只有按照之前的那种做法,除了焊接,还有绞孔啊。落料什么的,地方确实有限。如上图,布局大概就是那样,夹具还有输送带,绞孔机是我在负责,机械手上面的夹爪跟料盘是另外一个人负责。

网友(2016-06-28):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D:
传送带不需要把零件摆放整齐,在搬运机器人上加一个视觉系统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楼主目前情况怎么样了啊?

楼主:
    目前的项目停滞不前,我本人责任很大,按照之前说的那种物料供给的方式,显得有点不切实际,虽然效果明显,但是与事实不相符。所以还是会选择单种类型的物品单独上料,那前一段时间联系了一家丹麦还是哪个欧洲的国家做3d视觉的,成本的话,估计得两套视觉的,价格差不多40万左右,项目搁浅的话也是因为成本的问题。不过我这边的焊接夹具已经测试完成几个部分了(这个不管怎么上料都是需要先做出来的),我估计最终选择3d视觉的可能性不大,且不说价格,就是世界上现在能把3d视觉用到工业制造中的都不超过3家,大多还是测试试验阶段,花钱找别人做测试,不大靠谱。其他的送料的方法(单个送料)基本上也想出来了,但是我们老板现在不表态,我们搞工程的不好做决策。接下来的发展再看看吧,反倒是最近做了一个新的东西可以供大家学习一下,有时间再发。关于弯管机的自动上下料,包括弯完的东西的一个机加工的案例,其中采取了一个在国内很少运用的取料系统,我自己研究出来的,还有铣铝管r口的一个机加工工序,自己做了一个锁头,可以让铝屑自己出来的,不至于卡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送带不需要把零件摆放整齐,在搬运机器人上加一个视觉系统就可以解决了,

2d视觉的不大适合我们现在的需要,反倒是3d的很想玩一下,但是不怎么成熟。

网友:
流水线物料的供给也可以机器人摆放

网友:
楼主比较专业,点到了问题实质。

网友:
再上一个机械手改上料2工位就行,不差钱

网友(2017-12-29):
需要做手板模型的设计师,可以加我QQ 605035117. 质美价优!

网友(2020-08-09):
引用 楼主:
目前的项目停滞不前,我本人责任很大,按照之前说的那种物料供给的方式,显得有点不切实际,虽然效果明 ...

lz进展如何了?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