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齿轮是啥上边的,领导让测绘

楼主(2016-05-19):
齿顶圆30,齿根圆20.貌似是手电钻上的行星齿轮组中间的?
要怎么测,怎么加工啊?

网友:
怎么不直接问领导哪卸下来的

网友:
怎么测啊,先根据齿顶圆直径算出模数为2,根据齿数算出压力角为20度,这说明是一个标准直齿圆柱齿轮,然后根据公式算齿顶高为2,齿根高为2.5,分度圆直径为24,材料好像是QT的,你自己做得话可以根据需要选材料啦

网友:
测相啮合的齿轮及中心距。重新设计齿轮。比较判断。

网友:
模数为2时,齿数12,得出大径28mm小径19mm
模数为2.25时,齿数12,得出大径31.5mm小径21.375mm
楼主得出的数值是精确数值还是大概数值?

网友:
你这12齿的玩意,如果是普通传动,不是泵里面的话。能不能转动流畅都是问题,更不需要精度了。
就如楼上的,纸上拓一个。或者齿数模数数出来,软件生成激光切一个就可以。

网友(点评):
我那是胡说八道,看我楼下那位说的

网友(点评):
因为他老板就该忽悠。。。

网友(点评):
没看大侠楼下那位说的什么。有必要吗,12齿要能啮合要巨大的变位,这么薄,烂成这么稀烂的位置,还有人给算变位啊。一看就不能是传动作用的齿轮,很可能就是起个分度作用。割个样子像的足够用了。

网友:
楼主计算的有问题!

网友:
12齿,应该不是标准齿轮,是变位齿轮,看齿形也不像标准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