筒体 内侧打孔,有什么办法没?孔中心 距离筒体端面最长500

楼主(2016-05-19):
打孔位置及尺寸参考照片。有什么高招。从外侧打是不行的。

387537

387537

网友:
专用钻孔头,铣床附件。

网友A:
照片上面看见倒着写的“电火花”。。。

网友B:
我们买的成套的手电钻配件里有万向导管,如果配上方头的钻头,把速度调慢,慢慢打也可以的。
可以试试看
再有从对面孔壁直接打穿,然后再填料也可以吧。填料的方式就应该有很多啦
办法总比困难多,加油!!

网友:
方法太多,关键看使用场合没讲清楚。

网友C:
牙科高速手机···

网友D:
以前小时候做玩具遇到这样的,我都是找个弯的尖的东西慢慢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牙科高速手机···

其实刚开始我的第一反应也是这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上面看见倒着写的“电火花”。。。

看正面      电火花是行不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买的成套的手电钻配件里有万向导管,如果配上方头的钻头,把速度调慢,慢慢打也可以的。
可以试试看
 ...

铜添料的话是不是整体得预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小时候做玩具遇到这样的,我都是找个弯的尖的东西慢慢扣

抠不动  而且太深了  距离端面500有一个

网友E:
加工留量,打出一个通孔做工艺孔,打盲孔,电子束焊接或者别的焊接缝上工艺孔,加工内外壁,看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工留量,打出一个通孔做工艺孔,打盲孔,电子束焊接或者别的焊接缝上工艺孔,加工内外壁,看不出来的。

能其实我打这个孔就是为了填孔,原通孔直径2mm,电子束这么小的孔太深了。而且外侧还有其他材料。会引起偏流。

网友:
打通孔再填料应该是最简单最便宜的办法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