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彩锌零件的问题

楼主(2016-05-19):
1、镀完的成品显得红色很深是什么原因
2、有的地方没有镀上为啥

网友:
镀彩锌就是铬酸盐转化膜处理过程,俗称钝化.从防护性来说,颜色偏红,偏绿较好
着色可以控制的!

网友:
看你描述应该是非环保的六价钝化,偏红偏绿都是比较正常的,只要盐雾测试能通过就好,当然你一定要特定的偏绿或者红绿搭配也可以,调整铬酸和硫酸的比例就好

另外,某个地方没有钝化上,一般都是镀锌槽有机杂质太多或者光亮剂过量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