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定位用光电开关行吗?

楼主(2016-05-19):
如图.
工件旋转结束时要求大孔定位在A处(可有10mm误差).
我设想是:在旋转结束前1秒,把电机速度降下来,工件慢速转动.用对射式光电开关在A检测.但有两个问题:
一\ 工件在同一直径上有大小两个孔. 小孔直径30,大孔直径60, 一边只有15mm的差距, 小孔会不会干扰?
二\工件为钢板,有很强的反光性,对射式光电开关行不行.
三\工件运转过程中有震动,光电开关抗震动能力行不行.
我是搞机械的,对控制部分太菜,请专家指导为谢.

网友:
普通的光电开关和继电器的配合使用,虽说确属电控部分,但搞机械部分的工程师,对这种极其初级的电控就不要有抵触心理了吧。

光电开关和继电器,买一套也就几十块钱。估计,12V或24V电源比这两个还贵。如果身边有什么12V电源的话,电源也就不用买了。

还是自己动手亲手玩玩,亲眼看见的话,光电开关的稳定感测距离和范围、被感测物的特性局限什么的,更容易理解。

还有就是NPN和PNP的组合利用什么的,挺好玩的!

反正是玩儿低压电,也不会电死人的。。。

即使是搞机械部分的,万能表也应该是标配工具吧。

就为检查点简单的电路,还麻烦人家电气工程师?

网友A:
说到楼主这贴的内容:

最大外径才620的工件,定位精度可有10mm误差???

这圆盘是怎么转动的(与驱动是固定的还是浮动的)?这个方式不一样的话,定位控制方法也能有n种。。。

圆盘转动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用锥形定位销

网友:
给10mm的误差,即可以不考虑精度。可以把光电开关放在小孔处。

网友:
没事翻翻样本吧, 不懂的打电话问厂家的技术支持, 这些基本的东西做机械设计是要懂的.

网友B:
zsddb账号被禁言,请求网站负责人澄清事实。

网友:
现在机电一体化越来越贴近生活和生产。光懂机械可不行哦!楼主既然有方法为什么不试一试。其实楼主说的已经很不错啦!现在的机械定位大部分都是光电定位的。

网友:
我特别想知道LZ 圆盘是怎样驱动的,
可有10mm误差

网友:
工况太模糊了 驱动方式?光电开关一定要装在震动的工件上?还有那迷一般的10mm误差

网友C:
如果有空间装,用M5及以下的接近开关就可以了防止小孔的影响。
这叫准停,准停前先降速,10毫米来去是没问题的。

网友C:
如果要更精确,比较省的办法是先用接近开关做粗准停,然后用锥销做精准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zsddb账号被禁言,请求网站负责人澄清事实。

跟我有关吗?

网友:
光电开关用于非接触类控制的确好用。前不久买了一组光电开关,用于控制水泵,顺利实现了电动车喷淋试验的自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空间装,用M5及以下的接近开关就可以了防止小孔的影响。
这叫准停,准停前先降速,10毫米来去是没问 ...

工件上有27mm的台阶,孔在台阶下,接近开关检测距离不够.多谢指导.

网友(点评):
那不行,没那么长的检测距离。如果有空间装对射光电,那没问题,光束很细的,完全可以避免小孔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我有关吗?

你是网站负责人吗?

网友:
定位精度可有10mm误差,这个很容易

网友:
这个应该没问题,但要注意你们系统的惯量,不然很可能停过。

网友D:
10mm的误差很大了,为什么不考虑在原盘的边缘凸出一块,然后用感应开关检测呢?光电开关不一定能够达到要求的,因为要考虑反射和其他干扰的。

网友E:
主要看停车后惯性所走的行程能不能到达你的10mm范围内,应该可通过调整减速后的速度或者延时来调整停车的位置,但实际是属于不能精确控制的状态。光电开关正常工作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更精确,比较省的办法是先用接近开关做粗准停,然后用锥销做精准停。

工件形态不能使用接近开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看停车后惯性所走的行程能不能到达你的10mm范围内,应该可通过调整减速后的速度或者延时来调整停车的位 ...

在检测前,我考虑先降速,慢速检测.

楼主:
金属材料反光的问题. 由于工件是钢板,表面光亮,很容易反光,不知光电开关能不能过滤反光?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检测前,我考虑先降速,慢速检测.

如果太慢速了,60的那个孔一检测到孔的边沿就停电机,也有可能走不到10mm以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到楼主这贴的内容:

最大外径才620的工件,定位精度可有10mm误差???

本工件与其它工件组合时要求大孔与组合工件的对接位置接近,10mm误差为可认.驱动方式为四轮摩擦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太慢速了,60的那个孔一检测到孔的边沿就停电机,也有可能走不到10mm以内啊。

检测60孔的X轴边就在10mm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mm的误差很大了,为什么不考虑在原盘的边缘凸出一块,然后用感应开关检测呢?光电开关不一定能够达到要求 ...

圆盘是工件,一天生产上万件.

网友:
没有说明用途

楼主:
你了实验.用对射式光电开关可以实现.

楼主:
做了实验,不是你了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