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滚珠直线滑轨的导轨,是啥材质,怎么个加工,处理的工艺?

楼主(2016-05-19):
如题想拿导轨直接来当加工件用,了解下它的特性,百度没搜到……

网友:
没有啥特殊的,也可以问一下厂家。

网友:
应该是模具钢或者轴承钢,具体牌号不知道了就,线切割没问题。车床铣床..累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导轨?

网友:
我们经常用线切割处理导轨

网友:
你是哪个地区的,我这边卖导轨丝杆的,QQ805932731

网友(2016-06-29):
您好,材质是S55C--轴承钢,可以线切割加工,如果对于精度要求不高,也可以用无齿锯截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