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机械手如何才算达到高精高速

楼主(2016-05-19):
请问行业高手们:自动化行业内三轴机械手运行要达到怎样的精度才算是高精度?达到怎样的速度才算是高速?

网友:
做到大多数同行达不到的精度就是高精度,做到大多数同行达不到的速度就是高速度,做到大多数同行达不到的稳定程度就是高可靠性,做到这三点,你就可以避开低价竞争,做更高附加值的产品。

网友(点评):
这个观念不错。

网友(点评):
最好成本还能别高出太多。

网友:
跟老外比比,哈哈,国内应用,针对不同行业应用,精度够就好,不一定一定要处处都用高精高速机器人,成本大些。个人观点。

网友:
同意楼上。我们设备的精度应该是比产品的精度要求高一个数量级就可以使用。精度满足要求就够了,当然计算的时候,是需要考虑所有的影响因素的。

网友:
人家问的是如何达到高精度高速度

网友:
三轴机械手? 是直角坐标式的吗?
这种我觉得应该学习下SMT设备, 那个玩意动起来太帅了.
好像用的都是直线电机. 贵的要死.

楼主:
可能是有相对性吧。
那么,具体点,行走精度2个C算高精度了嘛?还是要2个μ才算?
速度的话,800mm/s算高速度嘛?

网友:
精度满足要求就够了

网友:
我设计的机台,丝杆传动,X/Y轴速度1.2m/s,定位精度在0.02mm以内。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个速度应该是挺高的了吧,那2个C的精度算不算高?

网友(点评):
还算高的。没有加光栅。当然机构不合理,装配不好,加光栅反而会引起振荡。

网友:
差距好大,有待提升

楼主:
比如一块板上有个直径为4的孔,公差为0到+0.02。
有一直径为4的轴,公差为-0.02到-0.04.
现在需要将轴从离孔50mm处直线移到孔中心上方,然后将轴插入孔,必须保证轴不能碰到孔壁。
现在分析:轴径与孔径最小间隙为0.02,单边间隙只有0.01。那么轴移到孔上方时,轴的最大定位精度应该小于0.01,也就是说伺服电机每发一个脉冲,轴最大的移到距离要小于0.01,否则是很难定位得插进孔里而不碰到孔壁的。
假定我需要轴的定位精度为0.005,即伺服每发一个脉冲轴最小走0.005mm,这样才有可能将轴插进孔里。这样的话我选丝杆导程为5mm的(丝杆及其螺母配合正反转无间隙),只要伺服编码器为1000分的就可以满足了。
现在的问题是:导轨的精度能否到达?
即伺服发一个脉冲的话,丝杆向前走了0.005,但是导轨由于摩擦或弹性变形,滑块可能没动。如果我安装有检测仪器可以检测到虽然电机是发了脉冲但是实际上滑块没动,这时电机需要继续再发一个脉冲补偿。如果第二个脉冲滑块还是没动,那么电机还有继续发一个脉冲补偿。假如电机发出了第三个脉冲后,滑块动了,但是它不是前进0.005,而是前进0.015,那么这时肯定检测到已经运动过头了,那么这时电机又需要发反向脉冲让滑块往回走。
也就是说导轨由于摩擦或弹性变形等原因精度不能达到要求,它就不动或爬行。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选择符合要求的导轨呢?从哪个参数去看导轨符不符合要求?求解答。
记得以前大学老师讲过,精密机床为了解决运动部件导轨在低速时的摩擦和产生爬行现象,采用气垫或油膜等非接触式来代替接触式。但是自动化行业搞不了专门的那个导轨,基本都是选用接触式的,所以这个问题感觉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