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304镀铬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2016-05-19):
一般 45钢镀铬防锈处理,SUS304 是不锈钢为啥要镀铬?增加耐磨能力?貌似镀硬铬有增加耐磨的能力吧?

网友:
嗯有,那一层硬铬硬度超过60

网友:
增加耐磨性!

网友:
真有人SUS304镀硬铬

网友A:
什么情况都会出现啊,之前我就见过一次SUS304黑色氧化的,都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网友:
镀铬一般用在S45C上吧

网友:
SUS304和45#在未进行热处理前的硬度是差不多的,反正都是软,不耐磨,镀铬的目的也是为了提高表面硬度和耐磨性。
但是镀铬并不代表着就对材料进行了防锈,很多情况下,45#镀铬表面会发生锈蚀,特别是在潮湿环境下,但是SUS304的抗锈蚀性能是45#镀铬不能比的。
所以SUS304镀铬是有必要的,并不是说一定可以用45#镀铬代替。
个人观点。

网友(点评):
硬度差不多?怎么我用锉刀磨这两样零件,感觉304特费力,难道我被人坑了,用的不是45#

网友(点评):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304不锈钢材料发粘,用划针划一下或者是用冲子冲一下看看效果是不是差异很大?

网友(点评):
SUS304不能通过热处理提高硬度的,镀硬铬可能会好点,但镀层厚了,对于有公差要求地方,我的供应商感觉都做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看

不知道这个为什么被隐藏了,不过这个回答却是也是一个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都会出现啊,之前我就见过一次SUS304黑色氧化的,都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是黑色氧化?还是氮化处理?

网友(点评):
当时图纸上是黑色氧化,以色列的单,结果我们没有做,人家在当地做的,我们给人家报销的费用都快顶的上购买我们产品的金额了。 老板气的吐血啊

网友(点评):
不锈钢发黑处理是对不锈钢处理的一种工艺,相关处理效果如下。   1.外观颜色:不锈钢发黑处理的颜色为黑亮色或哑光黑。表面没有碰伤,颜色均匀。   2.膜层厚度:1.5-2.5微米,不影响产品精密度,高于或低于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黑色氧化?还是氮化处理?

不锈钢发黑处理是对不锈钢处理的一种工艺,相关处理效果如下。

  1.外观颜色:不锈钢发黑处理的颜色为黑亮色或哑光黑。表面没有碰伤,颜色均匀。

  2.膜层厚度:1.5-2.5微米,不影响产品精密度,高于或低于1.5-2.5对产品尺寸影响较大,属不良品。

  3.耐腐蚀效果。抽2件去做中性盐雾试验,盐雾试验能通过600-800中性盐雾试验为好,如果不能达到600小时为差,作报废处理。

这个我是百度的。。。

网友:
不锈钢镀铬比较少见,我们用过不锈钢氮化增加耐磨性

网友:
不锈钢镀铬能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