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图框如何替换

楼主(2016-05-20):
以前的工程图已经做好了,现在想把以前的图框给替换了,求高手指点。不是用工程图传递的那样,那是不能替换我老图的图框的。

网友:
哪个软件哪个版本!能出工程图的软件不少的。

网友:
换工程图模版

网友:
不是用工程图传递的那样?【如果您说的是“工程图资源转换向导”,可就奇怪了,为什么“不是”呢?】

楼主:
我的意思你们没有完全明白的。我用的是inventor2016简体中文的。以后画的图肯定是用我现在想用的图框的。我想把以前他人画的图也替换成我现在从新设计的图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你们没有完全明白的。我用的是inventor2016简体中文的。以后画的图肯定是用我现在想用的图框的。我 ...

不是用工程图传递的那样?【如果您说的是“工程图资源转换向导”,可就奇怪了,为什么“不是”呢?】

楼主(2016-07-06):
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就是比较麻烦一点。把自己设定的图框模板一张一张复制到以前做的图框上。因为以前的图框也不是系统自带的图框,所以资源中心的模板是不会到模块中的,只有复制替换原来的图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