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圆筒加工

楼主(2016-05-20):
如图薄壁圆筒,外径2.5米,长度1.5米,一端40mm厚度长150mm,其余15mm壁厚
现我考虑两种结构,
1、分体式的40mm端和15mm端分开加工,用台阶镶嵌后筋板加强
2、一体式直接用板卷圆焊接后镗
要求:圆柱度0.05
主要问题在15mm壁厚部分,怎么去加工

网友A:
卷圆焊接之后再校圆,再加工。这是什么上面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卷圆焊接之后再校圆,再加工。这是什么上面用的啊

矫圆之后再加工,加工变形怎么办,15mm的筒子夹上去立车镗精度能保证么?

网友:
圆柱度有要求,内圆外圆表面光洁度呢?你说的第二张方案不妥,加工量太大浪费太多。我的建议:
40mm一端和整体筒体都用留有加工余量的板材先卷制,焊接校正后加工。比如分别用50mm和25mm板。

网友:
偶的神哦,不懂

网友:
考虑直接买珩磨后的管子,采用装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