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制扣型问题

楼主(2016-05-20):
我做一个小东西,里面有一个15/16-10UN的美制扣,是10牙/英寸,可以与别的部件连接。但是我查找了许多的美制螺纹标准扣型,恒定螺距系列里有8牙,有12牙,但就是没有10牙的,但是上网搜了一下这种扣型还有用的,我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首先,10牙的UN属于分类螺距系列,恒定螺距系列一般6牙以上都是以4的倍数增长,不存在10牙。分配螺距中有特殊螺距类型的,9牙,10牙等等。
然后,15/16“-10UN应该是缆线的接头螺纹。石油圈用得较多。
附个文件给你。(^_^大侠可能得给老鹰捐献点才有分下哦)

楼主:
谢谢专家的分析,用于石油钢丝上的

网友:
楼主就别听某人胡说。

美制螺纹常用的是8牙制;属于不变螺距系列,代号 UN
15/16-10UN 已经明确公称直径与牙数,牙型按照美制螺纹标准即可。

网友(点评):
哈哈,直接说我胡说就对了。别说某人,有不确定性,别人理解成另一位就罪过了。你没说错,甭含蓄,呵呵。

楼主:
我想问有相关的丝锥吗?还是需要螺纹铣刀或车刀车?

网友(点评):
让那两位帮着找刀具,人家用到这个标准螺纹,就该能弄到丝锥或者板牙

网友(点评):
估计在国内木有丝锥,客户群太窄了呀。

网友(点评):
或者人家给你整台搓丝机

楼主:
有专用丝锥吗?还是需要车刀车?

网友(点评):
旋风铣,车刀挑,都可以干。

网友(点评):
大侠可以问问你的买家,或者去找找哈利伯顿或者斯伦贝谢,甚至是国内的石油厂家,问问人家卖不卖。我倒是建议大侠看看标准,订制一个。毕竟属于比较特殊的东西。

楼主:
我找到专用螺纹铣刀了,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