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种升降机构

楼主(2016-05-20):
需升降的设备是2m*2m*2m左右的长方体,重约1吨,无需考虑升降速度,但是升降时要平稳,行程10cm以上就可以。而且升起来之后能左右移动然后落下。
知道论坛里大侠多,请见多识广的大侠推荐一种机构

网友:
气缸就可以了,通过连杆机构。。。上面再配个链条输送机就好了

网友:
链条好了

网友:
带导程的剪式升降机加辊道    你预算多少呢?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
楼主去网络上搜 静压线

楼主:
链条合适吗

网友A:
唯一现实的方案是:四根滚珠丝杠做升降动作,丝杠螺母轴向固定做支撑,每个螺母外连接一同步带轮,由一根同步带带动四个螺母转动。说这个方案唯一,是因为在同步带匹配设计正确,安装符合技术规范的条件下,四根丝杠的同步性能是最好的,也是最容易实现的。

网友:
气垫车、气垫盘

网友:
我也是进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L标准件升降,平稳没问题,上平台加移动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唯一现实的方案是:四根滚珠丝杠做升降动作,丝杠螺母轴向固定做支撑,每个螺母外连接一同步带轮,由一根同 ...

很有启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L标准件升降,平稳没问题,上平台加移动机构

你的回答完美的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2016-08-21):
也可以考虑用液压吧

网友C:
用四个液压缸,同步挺起,在配个输送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唯一现实的方案是:四根滚珠丝杠做升降动作,丝杠螺母轴向固定做支撑,每个螺母外连接一同步带轮,由一根同 ...

这得多贵啊,按你的思路只需中间用丝杆同步轮,四角用直线轴承就好了,换我连丝杆都不用,中间直接上气缸,四角四个直线轴承,把阀的进气量调低就比较平稳了

网友:
太简单了

网友:
方案挺多,就有一个比较与评价问题这个设计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使用中会出现哪些情况?可能出现的最糟糕的情况会是什么?
做一个猜测,载荷不均衡可能是个要命的情况,2米边长的立方体,质心在哪里?一致性是否有保障?如果不能做出肯定答复,使用单一动力面临的是风险是重力线与动力作用线不重合时,形成的力偶靠什么平衡?可以假设偏离1cm(这对2m边长来说是个微乎其微的尺度),很容易计算出需要什么样的结构。如果不止1cm呢?可以进一步推算。使用多个动力时的问题差不多:在载荷不均衡的前提下,如何保证多个动力源的同步是第一个问题,各机构由隙不等会是第二个问题,实际运行时,载荷不均造成轻载快,重载慢,台面倾斜,偏载情况进一步恶化……。

当然,也许这些猜测纯属多余……

网友(点评):
大侠考虑周全,学习了

网友D:
剪切机构,通过液压缸顶使得机构上升或者滚珠丝杠电机,另外水平移动通过齿轮齿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剪切机构,通过液压缸顶使得机构上升或者滚珠丝杠电机,另外水平移动通过齿轮齿条。

如图结构 %W$RJHP_(%5GT$CPUUB04]Q.png 5XP@1E{Z~{97{IDOJA~}O(N.png

网友(2017-08-03):
引用 网友C:
用四个液压缸,同步挺起,在配个输送平台

4个液压缸同步不好实现。

网友:
直接买升降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