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段等距行走

楼主(2016-05-20):
   现在本虾米想做个机构,可以分段行走,每次走50mm,总行程500mm,精度要求不高,每次两三个mm都没问题,有没有可以不用电机的方案,求帮助

网友A:
一个带锁气缸,停3段就3个传感器,需要减速就多加3各传感器和一个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带锁气缸,停3段就3个传感器,需要减速就多加3各传感器和一个电磁阀。

我现在想用一个普通汽缸汽缸,然后用三位五通中封的电磁阀,放工件的地方放一个感应器,有工件就下降,下降到感应不到了,电磁阀跳到中封位置,靠这样定位大虾认为可行吗

网友(点评):
气路中位技能我没用过,因为气体可压缩,我说的那种实际是一个主电磁阀,一个副电磁阀。

网友(点评):
气缸速度大于150mm/s中位会过冲,你可以用减速点换阀,减速后缓慢到定位点带锁抱死,

网友:
想法不错!没用过!要测试看看位置能准不?

网友:
我记得SMC2014年的新品展会好像就有你说的这个东东,你可以咨询一下SMC

网友:
走得太短了,以前用的走500的,行程10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想用一个普通汽缸汽缸,然后用三位五通中封的电磁阀,放工件的地方放一个感应器,有工件就下降,下 ...

我认为这种方式不可能成功!如果成了,请提供证据来打脸!
50mm的行程,从传感器发出信号到电磁阀执行,然后再经过气路的最终执行,速度、气压、管路长度,影响条件太多了,如果换成200的行程,或许还能行。
这种动作,参考玻璃胶涂胶枪,每按动一次扳机,棘轮带动齿轮条前进一段距离,动力换成气缸就可以,不过需要考虑好满行程后复位的问题,这应该也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