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M5×10”后面的“10”代表什么

楼主(2016-05-20):
螺丝“M5×10”后面的“10”代表什么意思,有说是螺纹长度的的,有说螺丝长度的,还有说其他的,希望各位前辈给一个标准的答案,在这先谢过。

网友:
翻翻机械设计手册啊,这种问题翻书自己就能解决的,非沉头的和沉头的分别是楼主说的所谓“有说的”两种情况

网友:
一般是说螺杆长度是10

网友:
螺杆长度。

网友:
楼主看看这个吧,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标准件问题到标准中找答案!

网友:
螺丝长度

网友:
应该是螺纹长度吧

网友:
一般情况是螺纹长度

网友A:
看什么螺丝吧。比如是沉头的话,就是整根的长度,从头到尾。如果是内六角圆柱头这类的,就是螺纹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什么螺丝吧。比如是沉头的话,就是整根的长度,从头到尾。如果是内六角圆柱头这类的,就是螺纹的长度。

多谢了

网友:
螺纹长度,即螺帽下方的长度

网友:
缺国标号,沉头螺钉总长,其他螺钉不含帽的长度

网友(2016-07-27):
10代表长度

网友:
螺丝长度。不管它是不是全螺纹。

网友:
我们公司这个是螺钉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