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种手推车的刹车装置

楼主(2016-05-20):
大家好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工厂用的物流小推车,加一个刹车装置,要求踩一下轮子锁住,在踩一下刹车松开,因为物流小车要在车间里跑,所以不能用气动,液压好像划不来,看有没有机构的方法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可以参照手机内存卡槽的设计

网友:
除了对车轮制动外,还可以考虑另一个思路:需要停止时将一个带橡胶底板的支撑块撑住地面,将前或后的两个轮子离地,需要行走时再收回。操作结构可以参考快速夹具,甚至直接买个合用的。这个思路的另一个做法:行走时将车轮落下,停止时将车轮收回。

网友:
相机等SD卡插卡机构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9697

网友:
这种最简单就跟三轮车上的手刹同理!

网友:
用带刹车的脚轮不行吗

网友A:
有现成的机构可以帮你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现成的机构可以帮你实现

可不可以说下是什么机构,叫什么名字呢

网友:
人工操作是吗?这个东西有现成的啊

网友:
就在这板上开两个斜口就行啊!如上图
在刹车杆上再焊接个小的L扁铁就搞定

网友:
可以参照棘轮刺齿+扭簧的机构, 棘轮刺齿脱开工作,啮合刹车.

网友:
买个带刹车的万向轮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MISUMI有这样的标准件。

网友:
有带刹车的万向轮,踏板踩下去刹车,抬起来就解除

网友:
机场手推车的刹车没细细研究过,不过觉得那玩意还是很合理的

网友:
可以参考下一些小锁具,就是按下去按一下就松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