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怎么批量加工?求推荐好方法

楼主(2016-05-20):
材料:不锈钢,

网友A:
冲压,快呀。一模可以搞好多个

网友(点评):
哥,那个截面尺寸是直径。。。

网友(点评):
我在想,那个直角,怎么干

网友:
批量的话专门做个模具,冲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冲压,快呀。一模可以搞好多个

那个直径我估摸是厚度,他标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冲压,快呀。一模可以搞好多个

你确定冲压可以做那个90°直角吗,冲压裂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冲压可以做那个90°直角吗,冲压裂纹。

这个。。。。不知道咧。提个意见而已,看他是做什么用的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压,快呀。一模可以搞好多个

应该是直径,如果是厚度的话,就少个尺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直径我估摸是厚度,他标错了。

没有标错啊,是直径,不是厚度。

网友C:
楼主现在用的是什么牌号的不锈钢?硬度和塑性状态?
现在用什么方式做?有什么问题?
先搞清单件生产中的问题,再来看用什么方式批量比较好。

网友D:
看起来像是弯金属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像是弯金属丝啊

是的,就是那个“小于5.5mm"那一块不好处理。

网友E:
中间做个模具,外边用机构把铁丝往模具上围,像是弯管机一样的做法
钢丝用电焊把连起来直接烧红,直角的地方就应该好做点,但是这个直角你确定没画错?或者把模具放在回转轴上,5.5mm的那个地方贴着钢丝,然后模具开始转,外面压紧钢丝做出来外形,组后用冲切到切断
我没做过这种东西,瞎想的,估计不实用,仅供娱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现在用的是什么牌号的不锈钢?硬度和塑性状态?
现在用什么方式做?有什么问题?
先搞清单件生产中的 ...

我用SKD11材料手工做个一件出来,感觉还行。但是现在要用的多了,考虑数控折弯好像太麻烦了,折弯过后还需要人工修整,麻烦而且成本应该很高,有没有什么简单点的方式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间做个模具,外边用机构把铁丝往模具上围,像是弯管机一样的做法
钢丝用电焊把连起来直接烧红,直角的地 ...

既然是圆棒,直角那个地方不会是直角,但我们画一般都画直的。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最麻烦的应该是下面的直角,没有画错,不管怎么弄应该都会有个外圆和内圆,非常弯的地方切了缺口!

网友:
找做弹簧的

网友F:
开模具是没问题的,加自动上料机构一天干几万问题,不自动 也能干万把

网友G:
数控折弯机,网上有视频,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模具是没问题的,加自动上料机构一天干几万问题,不自动 也能干万把

大侠,你确定这个圆棒可以开模具做?直角那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数控折弯机,网上有视频,可以试试

发个连接吧,我去看一下,你说的折弯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专机

?????

网友:
改进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
是吊挂勾吗?直角是为了穿入小孔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个连接吧,我去看一下,你说的折弯机。

我看的视频是公司数控编程培训上播放的,讲师说是网上下载的

网友:
见过一种专机,也是做U形勾的,一卷线材自动做完,不用人操作,纯机械运动,简单可靠

网友I:
看着像床上电扇上面的吊钩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着像床上电扇上面的吊钩

好眼力。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J:
楼主,确定  有90度直角?  能有R 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确定  有90度直角?  能有R 么

实物90度那里肯定有圆角,图纸画的时候我们不会一个一个的去倒圆角,就算你倒圆角你给多大你知道吗。不如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你确定这个圆棒可以开模具做?直角那会不会有问题?

正常一套模具落料折弯是可以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用SKD11材料手工做个一件出来,感觉还行。但是现在要用的多了,考虑数控折弯好像太麻烦了,折弯过后还 ...

你用SKD11材料怎么做出来的?我很好奇 没断吗?

网友:
楼主有考虑用MIM做吗?这个方法可以实现大批量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用SKD11材料怎么做出来的?我很好奇 没断吗?

社区里还是有高手的。SKD11模具焊丝,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