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枪拧钉后螺母怎样才能不被卡死

楼主(2016-05-20):
电枪在拧紧螺栓螺母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零件将螺栓或螺母卡住防止跟转
但是当电枪达到合格扭矩值得时候螺栓或螺母经常会被卡住,零件很难被取出来
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结构吗

网友:
你这个零件之所以被卡是硬度不够吧

网友(点评):
我觉得给零件或螺栓的硬度有关系,发生了塑性变形,产生过盈配合,很难取现出.

楼主:
这个跟硬度没有关系,一般是螺纹不是很好的情况

网友:
看的不是很清楚

楼主:
有同行做了个这样的结构,大家看看,我也不是很明白

网友:
LZ所说的零件我们姑且称之为螺栓头限位装置。螺母拧紧后,螺栓头在限位装置里会产生一定的弹性变形,二者相贴合产生摩擦力,致使螺栓头限位装置无法与螺栓头脱开。在限位装置外增加一开有斜槽的导套,在取出工件时,螺栓头限位装置便会旋转一定角度,使螺栓头在限位装置里放松,从而顺利取出。个人见解,供参考。